怎样能知道程序的执行时间?

楼主(2012-07-20):
使用汇编语言,在MPLAB的软件模拟器中怎样设置能看见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A:
LZ正解!
  不过PIC的这个有局限,因为这个跑表的没有考虑到中断的影响!
若要精确时间的话,还可以用TIMER计时来做!!

楼主:
谢谢ocon。
不考虑中断。

网友B:
软仿真下的跑表功能即可

网友C(2012-08-24):
先把某个管脚电平拉低,在需要计时开始处把这个管脚电平拉高,在计时结束处把同一个管脚电平拉低。把这个管脚接到示波器上,高电平的脉冲宽度就是程序处理时间。这样做适合对复杂程序(有外设通讯,有中断等情况,这些软件很难仿真)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