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13.3 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2-07-20):
小弟使用ISE13.3做一个项目,综合时提示
Portability:3 - This Xilinx application has run out of memory or has encountered a memory conflict.
俺已经按照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15336.htm这个做了,还是没解决

俺的系统 WINDOWS 7 32bit, 4G内存 ,CPU I3-2120,虚拟内存已经设置到了4G,还是没解决

?????????????????????

网友A:
应该不是虚拟内存的事,是物理内存,32位系统默认单进程仅你能使用最大2GB内存,超过即报错,可修改系统允许单进程内存访问上限,方法如下:

   开始菜单, 程序,附件,在“命令提示符”上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在命令提示符输入以下引号内内容,不含引号,"bcdedit /set IncreaseUserVA 2990" (注意空格),回车,重启,即可。

命令解释:bcdedit是编辑win7启动设置的,相当于编辑XP下的boot.ini,2990指2.99G,可以改为2500、3000等,你物理内存4G,32bit下差不多只能用到3.7G,所以不推荐设置超过3G。

另外,win7了,4G或4G以上内存都推荐安装64位系统。

网友B:
物理内存太小了造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猴哥 俺的内存是4G 应该够了吧 估计是代码的问题 明天上班试一试

网友A:
我去,直接忽略我。。。老子我敲那么多字也不容易啊

网友B:
我去,直接忽略我。。。老子我敲那么多字也不容易啊
引用 网友A:
表生气,我们说的事情是一个事情。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猴哥 俺的内存是4G 应该够了吧 估计是代码的问题 明天上班试一试
引用 楼主:
但是你32位的系统。

网友B:
我去,直接忽略我。。。老子我敲那么多字也不容易啊
引用 网友A:
他肯定看到我们俩说的一样,随手一回。
都是帮别人的,就不要看重别人是回复谁的
兄弟,我们帮别人的心不会改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说这个也没意思,主要他的回复让人实在觉得没有被当回事,就像一个人提醒你你的板卡供时钟的信号源没开,然后你却说了一句是不是我程序问题呢。。。

罢了,我也只是觉得来论坛得到不少帮助,也能用自己知道的帮下人而已,
希望LZ把解决情况发一下也好让后来人有个参照。

P.S. 设计问题是有可能的,某些设计在编译时会需要消耗大量内存,LZ提到的xilinx answer有讲这个问题,改善逻辑能解决。但如果程序规模较大,可能就得设置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其实说这个也没意思,主要他的回复让人实在觉得没有被当回事,就像一个人提醒你你的板卡供时钟的信号源没开,然后你却说了一句是不是我程序问题呢。。。

罢了,我也只是觉得来论坛得到不少帮 ...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对XILINX论坛的支持,谢谢对21IC的支持

网友C:
大家都来学习一下

网友C:
楼上的都是高手,自愧不如

楼主:
已经搞定了 代码问题 定义了一个数组类型 下标范围integer range <> ,将其改为7 downto 0即可
type uns8_array is array(integer range <>) of unsigned(7 downto 0);

signal temp : uns8_array; <=出问题

网友B:
那我知道原因了,不写的话,就是占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