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光耦的型号

楼主(2012-07-20):
现在在做一个板子,需要同时隔离6路信号,往上找了半天,最多找到四路的,求大神推荐下,同时隔离6路可以用什么芯片,最好是高速的

网友A:
多用几个不行吗?
高速,是多少速啊?

楼主:
用几个不太好,同时切得6路信号是一组,用几个切的话,要是不同步,可能会有问题,最好10M以上吧

网友A:
6路数字隔离器件

楼主:
应该可以,我看看,谢了

网友B:
用几个不太好,同时切得6路信号是一组,用几个切的话,要是不同步,可能会有问题,最好10M以上吧
引用 楼主:

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