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 单片机内部FLASH是不是8K啊?

楼主(2012-07-20):
SH79F085 单片机内部FLASH到底是不是8K。我程序代码大小编译后是这样Program Size: data=163.5 xdata=15 code=7325,才7325个字节啊,根本没用到8K。我程序中有数据保存在FLASH中,可是我在程序中查表读数据确读不到数据,读的全是0;我想是不是我定义的数据就没有保存到FLASH中,是超过了单片机内部FLASH大小?

网友A:
存数据为什么不存到EEPROM中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比较多,而且是一些不变的数据。比如说液晶段码一类的数据

网友B:
当然是8K.应该是OK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调试串口看见我存在flash的数据,程序也没问题,反汇编看MOVC查表指令地址也是对的,就是查出来数据是0,有人说是加密问题,这个芯片我是加过密,但是后来我全部清除加密了,难道还不行吗

网友B:
可以的呀,你怎么清除加密的?在加密位选择框里面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