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计算电容值

楼主(2012-07-20):
放大电路的信号是10mv,1khz,怎么选择它的隔直电容?
要用多少F的?
我用1uF的使用正常,但是这个是参考别人的电路得到的,我想请教一下怎么计算得出这个参数值呢?

网友A:
高通滤波网络, 上限截止频率 w=1/RC (R由实际电路而定)

网友B:
如果仅仅是隔直的话,那么使用0.1uf或者1uf是最常用的两个电容,一般加上的话,都会形成高通滤波器,都是肯定可以隔直的。

网友B:
如果隔直电容直接接放大器的输入端的话,显然Rin比较大,一般在M级别,而C常用的在u级别,故其1/(2*pi*Rin*c)肯定是小于1kHz的,故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满足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