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PWM输出时,如何读取对应IO的电平?

楼主(2012-07-20):
RT,正在做用定时器产生PWM的实验.TIM3的CH2对应的是PA.7脚.
但如果让PF.1脚也能输出PWM,于是想到让PF.1的电平根据PA.7的电平变化而变化。
也就是有个IO口。例如PA.7,已经功能复用来产生PWM了,如何能读取到这个IO口的电平变化呢?
首先想到的是用#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读取PAout(7),测试无反应。
接着用官方库函数的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7);也不成功。
总是读取不到IO脚的电平,测试如果读取普通输出(通用推挽输出)IO口的电平变化是可以的。
问题出现在哪了,还是方法有问题?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IO都配置为复用输出了,读是无效的,需要再配置为输入再读,这样可能影响PWM的正常输出,可以用另外一个端口去读啊。

楼主:
IO都配置为复用输出了,读是无效的,需要再配置为输入再读,这样可能影响PWM的正常输出,可以用另外一个端口去读啊。
引用 网友A:

用另外的端口读?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2013-11-21):
引用 楼主:
用另外的端口读?能详细说一下吗?

就是接一根线到另外的端口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