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20):
se, pi
LDR R0, =PINSEL2;;与LDR R0,PINSEL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前一条是伪指令,载入某个数到R0寄存器,一般实际上的asm是一条相对于PC的查表
后一条要么PINSEL2是Rx,要么就不对。。。。

网友B:
LZ估计不太熟悉汇编

楼主(2012-09-14):
多谢各位的指点,明白了,结贴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