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线性与非线性区

楼主(2012-07-20):
运放是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非线性区 是由前级差分放大电路的放大与饱和所决定,如果所加差模信号较小,没有令初级差分放大电路饱和,那么运放就会工作在线性区,反之,如果运放中初级差分放大电路两端所加差模信号令初级饱和,那么运放也就会工作在非线性区。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大家一起探讨下

网友A:
一般来说:
1.有负反馈的都是在线性区。比如各种同相、反相、差分放大电路都属于这种;
2.无反馈(亦称开环),或正反馈工作在非线性区。如比较器、振荡器电路都属于这类。
另外多说一句,这二者的区别本质上是由运放的增益非常大(至少上百万)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对,如果从内部看 线性与非线性这两个状态呢,是由内部哪个部分决定的呢?

网友B:
个人认为,运放的输入级(即差分部分)一般不会达到你说的饱和,即使饱和也是中间级(放大级)由于放大倍数过大,造成其输出电压达到了电源电压,从而导致其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