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了解v.90 Modem输出是直流还是交流阿

楼主(2012-07-20):
找不到详细的资料,只知道是pcm编码,8k采样,每次一个不同电平。那岂不是非归零的?这怎么在电话线上面传啊。

网友A:
Modem只能输出交流信号,你量出来的直流是电话线加给它的。
pcm编码是把音频数字化的方法之一,和Modem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我看到的V.90协议使用幅度传递数据。8K采样每次幅度都不同,极性相反的信号。就像这个链接里面说的:http://www.redhat.com/mirrors/LDP/HOWTO/Modem-HOWTO-21.html。可是找他的意思这信号是有直流电平的,根本传不出去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V.90协议的细节我不了解,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