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寿命问题

楼主(2012-07-20):
大家好!
仪器用可充电锂电池组,由于仪器要防水原因,所以电池组的固定模块都有脱胶水固定(也就是电池组周围都是脱水),现在常出现的问题是:仪器使用几个月后出现不能充电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池供应商说:电池可充电次数高达500多次,而我们几个月下来,充电次数还不到200次)??请各位帮忙分析,电池是采用国外电芯。
请问锂电池组寿命与哪些因素有直接关系?谢谢

网友A:
??没有保护板么??
  没有保护板,电池就很容易过充,过放,很容易坏的!

对了,再检查一下你的充电器是否OK!

网友B:
确实要加版护板,不然会影响它的内阻,导致后来电池变坏

楼主:
电池组是有保护板的,只是电池周围都是胶水固定,没有给它膨胀空间。

网友C:
不知道充电电路是怎么样 如果锂电池寿命过短 很大原因是充电电压过高过低问题

网友D:
1:检查电芯是否还是好的
    取出电池,夹稳压电源 如果是单芯锂电,设置4.2V 500MA 夹上电源试试,如果电压拉低3.多,电流0.5A,那你的电芯还是好的
2:查保护板
    系统设计是否存在过冲过放 损坏了保护板
3:查充电电路
   所用的锂电充电IC是否合理,充电电流是否根据电芯来设定,一般来说按0.2-0.5C比较合理。

网友E:
低温影响放电,高温影响寿命:蓄电池的寿命受温度影响很厉害,不光是锂电,其它电池都是这样;
特别考虑密封后温度有没有影响,充电电流尽量别大了,大了发热太厉害;

网友F:
问题很多。。。慢慢的研究 www.tpasic.com

网友G(2012-11-20):
充电器是否设计合理,充电时是否过压,过大电流充电,是否过温?这些情况都会影响电池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