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生成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2-07-20):
ORCAD生成网表,网络名都是N****,怎么设置生成类似于protel DXP风格的网络名呢?

网友A:
既然都选择了ORCAD就要去适应它,为什么还要DXP风格

网友B:
Nxxxx是这个软件自己编的,这个是开发者的思路
既然选用了他,
应该是你适应他。

楼主:
额,O(∩_∩)O~,多谢!

网友C:
ORCAD 16.3 的, 后缀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