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镜像电流源

楼主(2012-07-20):
如图,加射极输出的镜像电流源,看我最下变波浪线的地方,书上说加Re2的作用是提高提高T2管的放大倍数,放大倍数不是固定的么?为什么会说提高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加射击输出就是为了减小两个Ib对IR的影响,如果再加上Re,射极需要电流更大,放大倍数固定,那么射极输出器的基极电流就会增大,那么就会增加对IR的影响,岂不是与最初的想法相矛盾?还望指教

网友A:
beta跟IC有关,不加R的话IC太小了

网友B:
1,BJT放大系数并不是固定的。在小电流和大电流工作下都会使放大倍数下降,可以拿个BJT看看。
2,这个电阻还有很重要的功能,加速。电流镜工作电流较小,如果IR=10uA(好多运放的工作电流),那基极电流就相当小了,起动和关闭是相当困难的。

网友A:
实际电路中,基极对地要加电容,微电子中是加MOS电容。

网友C: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个人理解是增大负载,即增大IC电流,那么Re对于从T2的Ib来说,电阻阻值便是 Re*B倍,于是很大,从而IR在这条支路上的电流很小。

网友D:
就是旧的BJT工艺中β值会随着BJT的IC或IE的减小而迅速减小。
所以增加IE可以增加β从而减少电流误差。
但是现代IC工艺中bi-cmos工艺克服了这个缺点,Re其实可以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