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两年人的技术总结(硬件方向),求大神拍砖!

楼主(2012-07-20):
小胖俺在职业规划板块发过帖子工作两年却发现自己没有什么技术能拿的出手的”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53936&highlight=),发现自己很茫然,觉得自己会的东西不深,或者说,俺也不知道俺会的东西深不深,因此很想求一些细致的方向让俺能潜下去,特求各位大神,针对俺写的方向,给点结合实际的问题来问问俺,让俺知道哪些地方有坑,俺好去填!

电路设计类
1> 电源类

     熟练设计各种小功率DC/DC,AC/DC电源(如flyback多路电源),对变压器设计,环路补偿,斜坡补偿,EMI设计都有经验体会。(因为项目需要,只设计过10W左右的小功率电源,对几十W没设计过,但技术储备上没问题)。使用过的芯片有TPS5430,MC34063,TL494,TNY266,VIPer12等,以及低成本的分离器件电源如RCC电源。
2> 控制板类

     仿PLC硬件设计控制板,基本外设有232/485接口,USB接口,数字量输入接口(隔离与非隔离),模拟量输入,数字量输出(晶体管输出型,晶闸管输出型,继电器输出型等),所设计的一系列高低点数的控制板被成功替代西门子的S7-200系统的PLC,在现场使用良好,经受住接触器,380V电机与继电器等的强电干扰。

     通过对西门子,欧姆龙等PLC硬件部分研究,对抗干扰较有心得,此类控制板的难点是电源系统的设计,分地的设计,主要干扰是从电源系统而来,一般隔离做的好,IO部分很难串进干扰。
3> 测量类电路设计
      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接触,当时帮老师做一些信号采集单元,其主要包括信号调理电路,ADC采集和MCU控制。第一份工作做的设计一部分也是集中于信号采集这块,如4-20MA信号采集,0~10V信号采集,交流电压/电流采集等电路设计,主要是使用PIC自带的10BITADCSTM32自带的12bitADC
     对12bit精度的电路设计较有心得,使用过16bitAD7705做的测重单元,经过布局布线的优化设计,达到14bit的精度指标(在输入端加电池下测量)。但对16bit及其以上的测量系统,好多知识点受限于工作平台和机会,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只是拿TIdemo原理图照着设计,如ADC本身的非线性指标造成的电路误差,如电阻热噪声会在什么精度场合下是个问题以及信噪比的概念等。
PS:此处现在感觉很晕,目前工作不涉及测量,俺对定量计算误差这块很晕,感觉自己还很渺小,还很菜。
4> 功率
半导体类

     熟练使用三极管,功率MOSFET,对他们各个参数都了解,比如三极管进行功率设计,除了最基本的参数外,还要注意AOS的设计,避免二次击穿;对MOSFET,要注意的地方更多,如驱动损耗计算,半桥驱动的互通,下冲等问题。

    目前设计的电路仅仅几百W,没有设计过更大功率的,故没实际用过IGBT。对mos分离驱动与专驱均有经验与心得。如MGD的dV/dt的限制等。
5> 按要求设计电路类

     能根据项目需求,独立设计功能电路,如变压器同名端测试电路,小功率可编程电源(20W,60V,1KHZ输出能力)

layout类:

对layout类有一定的经验,能设计符合各种规范的板子,如:
1> 对EMC的设计,如对功率部分要注意环路控制,其中注意dv/dt,di/dt的layout细微区别,对数模混合板子,注意地网络的设计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之前做类PLC的控制板,注意电源系统的设计,并保证隔离要完全,最危险的做法就是地乱铺,导致干扰跨过光耦串到MCU处。此能独自完成EMC设计和整改工作。
2> 对安规的设计,对绝缘系统有要求的,能设计符合安规要求的板子,比如对安全间距的要求,一次侧二次侧的距离要求,交流对直流的间距要求等。对漏电流的注意(主要是Y电容的容值选取)。此块有一定经验,但不能完全脱离安规工程师的指导独自完成符合安规要求的产品,细微的地方太多,还需要时间去实践学习。
3> 对DFx的设计,比如针对不同工艺,如波峰焊,回流焊,对器件封装有细微的区别要求,器件布局也有细微的差别,要注意波峰焊的阴影效应,大小件分开布局,注意散热焊盘的设计等,此块有一定的经验,但仍需继续积累经验。
PS:2>,3>是我目前欠缺的,正在攒经验中。

器件选型类:

我对我目前设计的硬件电路,勉强能做到功能上的器件级别掌控力,比如知道为啥选择这个参数这个封装,但对深入到环境设计的参数选型,还在积攒设计经验中。
对被动器件非常熟悉,对各个器件的特性,失效点与使用注意都有研究,如电阻的,金属膜,金属氧化膜,碳膜,水泥电阻,贴片电阻等的特性的不同会导致选型的注意,电阻也有峰值功率的限制,单次的峰值限制能限制我们在一些特殊场合的选型。再比如贴片电阻,厚膜与薄膜的工艺与使用区别等的认识,电容分类更广,失效点更多(如MLCC的机械应力热应力,铝电解的life计算等),贴片元件布局要注意应力等。

EMC类:

      对EMC的基本抗扰度测试和EMI测试有了解并熟悉其流程(如EN61000-4系列的测试标准,ITE的EN55022EMI测试标准等),对抗扰度设计和CE设计有一定的心得体会,受限于工作行业,RE部分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所以对屏蔽设计这块没有实际经验。
     针对共模干扰如EFT/B,ESD,主要的设计工作还是结构设计占主要地位,一个合理的接地点会比从板级做防护效果好的多,板级能做的是滤波,保证地网络阻抗小等工作。
     针对CE,功率部分,要注意环路的控制,可以加的措施有阻尼网络消弱阻尼振荡等措施。最通用的措施是在电路前级加EMI滤波器,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就是在使用EMI滤波器或者受某种条件限制,没法加滤波器,去定位超标频点的来源,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去保证CE测试有一定的余量。
     目前针对我们行业产品的EMC性能较为熟悉,能设计符合本行业EMC特性的板子,针对别的行业,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与总结,才能做好符合EMC性能的设计工作。

可靠性设计:

      可靠性设计是建立在完成功能设计基础上的,对完成电路功能设计之后的二次,三次设计或者说验证工作,如环境设计,容差设计,降额设计等,手头有一些公司的失效案例,积攒了一些此方面的经验,要完成这些设计,首先要有对基础器件非常熟悉,知道他们的各种特点,如铝电解的ESR,容值,损耗角与温度,大气压之间的关系等,此处博大精深,正在努力学习研究中。

软件类:

Protel:从大学开始画PCB,对两层板,四层板经验较为丰富,对功率级,数模功率混合信号的板子较有布局布线心得。
Multisim:熟练使用此仿真软件,曾利用它仿真可编程电源的环路增益(最大输出1kHz正弦波),最终进行合理补偿后,提高电路输出频率,消除电路振荡。
Pspice:熟练使用此仿真软件进行日常电路验证工作,如进行容差分析,进行一些关键电路的仿真工作,如仿真反激电源,无刷电机驱动的反馈部分和电流采样回路的设计仿真工作。
MCU类:
此从大学就开始玩,能熟练使用PIC16/18,STM32/8系列单片机,完成一些较复杂的程序设计,但对OS,大的程序构架的掌控力不行。
再次拜谢各位大神,各位哥了,就当各位哥是面试官,俺是投简历的,各种打击俺吧。

楼主:
这些也是我工作到现在对硬件工程师的一些英雄属性的理解,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求指正

网友A:
打酱油的,飘过;P

网友B:
说真的,个人感觉很厉害了。

楼主:
额,可能俺又发错版块了,我希望有像上一个帖子的Cortex-M0哥一样,给俺举了一个实打实的例子,让俺知道变压器设计坑在哪里撒,我知道我做的杂,想把自己的东西深入下去,再次求指点撒。

网友C:
感觉很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俺会的很杂,好多地方,是需要俺继续积累的,哥,你看俺对硬件工程师的技能,练习的对不对?

网友D:
LZ很强悍啊。真心的。

网友E:
楼主浅浅讲一下开关电源的补偿吧。。。

网友F:
楼主想让人打击你走错地方了,到电源网去才会发现自己渺小,环路补偿EMC变压器绕制等是做电源的必备知识,不过你这些知识在这里显的很厉害了。
芯片一旦确定,其他的7788都有了,凌特TI等数据手册上都有详细设计参数,比如各个阻容如何取值,斜坡补偿原理及计算公式,布局布线要点等。
经典电路设计差不多进入傻瓜式设计了,在matlab/mathCAD/excel中输入约束参数,便可自动计算出阻容大小及变压器特性参数。
以前做过BUCK,国内做的芯片都是大白菜,每片赚1,2分钱都卖不出去。。。惨。。。

网友G:
哥们,我认为你已经很牛了,比我工作七八年的还厉害,向你学习。

楼主:
哥,我说下我对环路补偿的认识,请哥指点。
我目前做过的电源,主要是小功率,拓扑也不复杂,就是普通的buck,boost和反激。
这里面细分主要为俩大类:
一是电压型,一是电流型,普通的buck是电压型,典型芯片为tl494,整个电路抛弃掉补偿网络,功率级主要为双极点,原因为输出级的LC,有的资料也说由于电解电容的ESR,会在高频段有个零点,但整体看在我们所关心的频率内,主要还是认为是双极点,主要补偿方式,简单的就一阶补偿,就是加积分环节,复杂的就是二阶,对电流型的,典型芯片为UC3843,因为是电流控制型,将电感作为控制对象,可以忽略电感造成的影响,此时系统退化成单极点,带来的好处就是好补偿,一般一阶补偿足以。
回复 网友E:
我目前停留的水平就是知道这些拓扑的环路特点,还是实际调试决定的。

楼主:
哥,也天天逛那俩个坛子的,受益匪浅,我是认为我不是做电源的,我主要工作还是电子设计,所以还是决定把帖子发到二姨来,电源这块博大精深,我只取其中一小块也满足我工作所需。现在做小功率电源,确实是方案一大堆,bom,layout都是现成的,所以我觉得我啃了这些,觉得虚,发现自己啥都不会。
回复 网友F:
哥,您觉得我目前对硬件设计所选择的学习方向,走偏了吗?我是发现好多东西,网上资料很少,只能自己很缓慢的积攒经验,有点受不了。

网友H:
牛,自问也是两年工作,跟楼主差距还是大大的

网友I:
弱弱的问下,lz工资几许?

网友F:
楼主有点“心虚”感觉很正常:
1,任何一个技术人员,不管有多牛,每过一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都会郁闷一次,原因是遇到技术瓶颈了。
在没有高手引路时,像楼主修炼到这种水平后,再想往前走一步已经很困难了,以后再想向这2年技术“突飞猛进”可能不大。甚至后半辈子水平增长有限了,因为国内技术受制于人,老外透漏点技术,我们就弯腰捡点,老外漏多少我们就捡多少。像TL431,斜坡补偿,500多种开关电源拓扑,红蓝宝石电容寿命等知识,漏主该捡的已经捡了,想多捡是没有的。
2,由于1的原因,很多技术我们都是照搬别人的,甚至是简单套公式求出原件值,难免“心虚”,对于具体理论推导可能根本不大懂,比如峰值电流模BUCK的控制到输出传递函数,这个结果的推导用到采样和零阶保持(配合欧拉定理),极具天才想象力,才能得到又简单又精确的结果。ridley给出这个结果终止了学术界长达10年的争吵。

所以正常情况下,楼主通过学习只能缓缓增加内功了,这个技术瓶颈不大容易突破。

网友J:
LZ肿么又跑这来发贴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哥,请问,我现在打算继续积攒经验的几大块,EMC,可靠性等,对不对撒?或者说,我选择走的路,走弯了还是算是正常撒?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有,哥能说下,在有高人引路的时候,是何种样子吗?俺真的真的想找个人带带,很想在技术上钻下去,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天天白加黑的学习,工作了!!

网友K:
楼主2年时间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个人的建议是:
1.在技术上再慢慢研究,逐步提高,这是个长期的过程。隔段时间,要抽空反思一下,纠正自己的一些错误的经验;
2.不要在技术上陷进去,作为一个电工,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要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比如与形形色色的人沟通的能力;
3.平时多积累,各种知识都要懂一点,这样做设计的时候就不会犯常识性错误。比如,搞电子的必须懂一点机械。电路设计得再巧妙,装不进外壳里也是令人沮丧的事。举个例子:我就看到有人设计的单片机开发板,上面用了一个插座,可插座的手柄根本放不下来,被一个电容挡住了;
4.

楼主:
嗯,谢谢哥的指点,我此帖子内容仅仅描述的是我基础电子技能这块,没有说许多和设计不相关的东西,比如跨行业沟通的能力,有时候客户不是搞技术的,这才是沟通的难题,你要把本行业的东西用最通俗的话说出来,让客户明白,或者保证做到和客户进行有效沟通等,再有就是和别的方向的工程师合作的能力,这块,我也在慢慢磨练自己,还有好多因素是我们做设计不得不为之让步的,比如一些产品功能的选择上,有时候,太高级的功能也是目前市场所不能接受的,出了也未必有竞争力等等,这些非技术的东西,俺觉得不比单纯做技术的差,只是不在俺现在所讨论的范围。
回复 网友K:
再次真心感谢哥提点。

楼主:
回复 网友J:
:Q 想找各路大神指点俺的疑惑撒,哥,你也给点指示呗。

网友J:
我也只是很菜的菜鸟一只。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哥,俺们都加油呗,多加油,也求哥给点体会,俺现在很纠结的。

网友L:
想进一步地进步个人觉得楼主可以考虑去一流的大公司 或许能遇到更多牛人。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谢谢哥的指点

网友M: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好好修炼
一个一个的吃掉

网友N:
很不错,比我理论扎实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Q 哥,俺也想一直往前走,也想一直有东西吃,但好多东西俺不知道能吃撒

网友O:
楼主的模拟电路很好嘛,这对你设计的电路非常有帮助。建议楼主网PIC和STM32单片机方向深入发展。

网友P:
好样的!!
说的挺详细的。。
赞一个!

网友Q:
有兴趣来福州么,我这边正好要招一个来培养做逆变的工程师。
  看LZ不错,有兴趣的话发个简历给我 181084431@sina.com

楼主:
回复 网友Q:
谢谢哥撒,我不打算纯做电源类的,我也只想在长三角跑,再次感谢哥撒

网友R:
其实LZ已经不错了,,毕竟才两年经验,,

网友S:
和做了5年硬件至今还晕晕的我,楼主算不错的了。

赞同20楼的建议, 不仅仅要懂得和硬件打交道,和人打交道也是设计师的基本能力。

唔,还有就是,要养成做笔记和温习的习惯。 这样用过的片子就是懂得的片子, 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记录和积攒。。 慢慢的,接触的越多,了解的也就越丰厚了。

有些时候,可以多看看他人的经验和问题,多找些为什么来回答。 而不仅仅停留在使用推荐电路排版的程度。
唉, 排了n个板子,用了n个晶振, 今天才知道,原来推荐电路中电阻串联、并联晶振有啥啥用途。

当积累的多了,就资深了。

都加油吧^_^

楼主:
恩,感谢哥的经验之谈,小胖俺也发现自己技术的缺陷在哪里了,好多地方需要继续打怪升级,现在会的还不多。
回复 网友S:
哥,请教下,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在技术上即渺小又巨大撒,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但一想想自己在自己自豪的那一块还有好多地方不知道的,就觉得自己纯菜撒?

网友T:
继续努力吧  哈哈  年轻人敢想敢干

楼主:
回复 网友T:
:Q 哥,俺想干,就是不知道咋干撒,啃的方向有点多,老是觉得自己不给力撒

网友F:
大伙可能没看出来,楼主是觉的像电源啥的没什么搞头,没什么挑战性,3下5除2就整出来了,太容易搞定所以感觉没意思。

所以楼主现在想让大家给推荐个在感兴趣的行业内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好让人生有意义,不至于荒废人生。

网友F:
额,电源你得问大蚂蚁他们专业人士,俺不大懂的。
一个小小的MOS管,俺花了年把时间想把它弄透,至今无果。。。:L:L
学校净教些没用的,都是理想模型,和实际情况相差10万8千里
包括TOP2大学也是如此,情花大学自己编的模电设计一书,是赤裸裸的抄袭斯坦福大学的课件,书中却未注明
在这样总体背景下,胡萝卜居然说要在2020年把俺果建设成创新型的。小四个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哥,再次感谢您的指点,俺对您之前回帖的“在没有高手引路时,像楼主修炼到这种水平后,再想往前走一步已经很困难了”很向往,哥能否描述下,有高手引路时候,那些幸福的小神们是啥状态撒?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

是电流型控制还是电压型控制,跟控制方法相关,跟不具体的top没有关系;

电流型控制,不是电感是控制对象,是电流和输出电压(如果是电压反馈);

去掉补偿, 还有功率级 驱动  采样等  这个可以详细看看建模的书,如果有兴趣的话;

再追问一个问题:你对静态工作点是如何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谢谢哥指点,俺有野心想和各位哥一样点燃圣火,成神!哥能否说下这个高不成低不就和大神比,差的哪些地方?非常感谢哥给的人生总结,谢谢

楼主:
谢谢哥对俺的测试,俺手头有几本讲开关电源建模的书,因为工作缘故,没有仔细阅读下去,其实主要还是觉得那块,俺还没有达到能理论结合实际的水平,啃的俺有点虚,就没啃下去,等以后水平高了,再啃啃去。
哥说的静态工作点,俺没理解啥意思,难道是开关电源设计中,俺不知道的坑吧,是不是指满载时候D的设计?那个反激的时候,俺一般取0.45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指用三极管搭的电路中的静态工作点,工作至今,没有用三极管搭放大器的需求,就没啥实际的经验了,俺只是在上家公司做数控电源的时候,用三极管搭功率级,用上一级内反馈和运放构成俩级反馈,成功的省掉了输出的大电解。

网友U:
LZ很牛叉,
给你个EPC13的磁芯,做个5V1A的小反激,你D取个0.45试试。。。
不光三极管需要静态工作点吧。。。

楼主:
哥终于肯来拍俺啦,感谢撒,俺对静态工作点的理解就是那么肤浅撒,俺纯模拟电路这块,还是停留在大学时候,工作之后,没有设计过线性放大电路,就没法结合实际,哥能否说下在电源中是如何结合这个的吗?难道是磁芯那块的?
回复 网友U:
俺设计的几个电源5W左右的就是EE16,10W的就是EE19,还没碰到用13磁芯的,听别人说那个磁芯做到5W有难度,俺就没考虑,看来俺又无知了,哥,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V:
让我同是毕业两年的情以何堪啊。。。。

网友W:
同样毕业两年,楼主吧我甩开几条街了,我也是工作以后才发现很多盲区,以前上学的东西要恶补,做研发工作经验也很重要,现在没工作的时候狂补.上面楼上的兄弟也建议搞STM32,我最近也在学,其实我也是怕我自己跟不上时代了,到时候怕公司倒闭了只懂电路,没饭吃了,其实我以前在这里看过一个帖子,菁菁木华大神的,说要么专,要么广.对于我们不想当大神的人来了,学一个实用的东西,在一个适合自己的公司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够了.哎,反正我也是这个追求.

楼主:
回复 网友W:
额,您太谦虚了,俺自己人知自家事,俺会的比较杂,但不能和那些做的专的比,所以想找点坑去填填,单纯玩单片机,不和一些事结合,去跑跑OS,玩玩USB,整个文件系统啥的,感觉反而是在浪费时间吧,俺玩过之后,还是有点虚,因为和工作脱节严重,玩完了后,过段时间就忘了。

网友X:
MARK
晚上在细看

网友Y:
工作仅两年,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很不简单,很有前途!

我很欣赏你!

彭建学 上海

网友Z:
国内和老外的差距是没办法的,首先起点和基础就不一样,再者国内学术界是什么氛围就不提了。国内发财的基本都不是会技术的,都是能吹会打关系的。maychang老师说的好,现在的中国是小人横行,骗子猖獗的时代

楼主:
回复 网友Y:
谢谢哥的夸奖,俺测量这块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啃理论,可惜一直结合不了实际,俺啃运放的指标,啃环路响应,啃噪声,可惜一直都结合不了实际,真希望拜您为师,好好的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Z:
恩,现在技术界很浮躁,俺不想变的浮躁,才踏踏实实做技术的,maychang老师是俺的指引,俺愿意一辈子踏踏实实做技术。

网友AA:
楼主去中科院吧,那里有你想的人,有你想挑战的工作。

网友AB:
现在的中国是小人横行,骗子猖獗的时代

网友AC(2013-01-28):
引用 网友F:
额,电源你得问大蚂蚁他们专业人士,俺不大懂的。
一个小小的MOS管,俺花了年把时间想把它弄透,至今无果。 ...

哥们说话太逗了 哈哈哈

网友AD:
不是偶要打击你的积极性,而是谈的自己的看法。
并非只是你有这种体会,而是很多人都有此类体会。特别是设计院的人,更容易产生你这里说的情况。
显然,设计院干了两三年的人也都干了不少项目,比方说,就像你这里所述的你所干的这些。
知道吗,记得从前新加坡的设计院的人说过,他们虽然干了很多项目,也的确都认真去做而不是糊弄事,但他们“没有成就感”!这是他们的切身体会!
为何如此?因为设计院要按设计规范设计,而设计规范不是工作两三年或2,3十年的人设计的,而是使用现成的东西,就像用计算机软件,就可以设计阀门,而事实上连大学都无需上(虽然偶很清楚,大学里几乎学不会神马),就可以进行设计院的设计工作了,设计工作只是按照规范画图罢了,如此而已,怎能谈的上 “成就感”的问题?当然为了挣钱糊口除外!重要的是,即使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都可以在工作中,通过“负反馈”的方式而获得工作经验和“成就感”,而设计院的人连实现自己的图纸,在实际项目中,亲自实际的几乎都没有,是典型的纸上谈兵,而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能干,悲哀呀!

如果你看明白,上面说的了,你自己的感觉,是否可以理解了呢?
偶看本质上都一样,你设计的这些东西,都是按“手册”行事,几乎需要自己做的东西,很少,就像设计的规范,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了,不能否认,在目前的形势下,可能只能如此了,例如你使用现成的IC设计电路,按datasheet来做,就基本可以。

虽然在偶看来,大致应该就是如此情况,但很有可能说的并非很适合你的情况,说的不对,还多情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不是偶要打击你的积极性,而是谈的自己的看法。
并非只是你有这种体会,而是很多人都有此类体会。特别是设 ...

谢谢哥的指点,呵呵,去年那个时候,自己确实有点烦躁,现在好多了,自己的技术路线已经差不多摸的清楚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也确定了,以后的事情就是完巩固,对于做硬件的,俺这点时间还是不够俺去吃透他们的,做产品的细节都够俺学习的了,俺也不追求技术的先进性了,俺现在追求的就是:能做好一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哪里有神马技术缺陷?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有兴趣钻研更好!
模拟电路也可以分360行,你没有必要样样 ...

哥威武撒,貌似现在说的一些话,俺一听就激动鸟,感觉真的是俺的灵魂导师撒,都说到俺心里去了,呵呵,俺们都处于信息大爆炸时代,技术的快速传播导致我们现在设计大部分传统行业基本上都是在现有设计上修改,很少有大的改动了,这会让俺们觉得自己很菜很菜,因为大部分东西都是别人的,整套电路下来,基本上没你啥贡献的,呵呵,哥威武撒~~~

网友AE:
LZ很不错了,个人建议是深入学习电磁场,控制理论,数字信号处理,为将来搞DSP电源做准备

网友AF:
DSP电源是趋势吗?

网友AG(2013-04-25):
哎,需要学习的太多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这个是真实的,观察很久了。
不少同事刚毕业进学校,都是啥也不懂,于是狂看书,狂加班,狂自学,水 ...

我也感觉刚开始一两年学东西很多,侧重点和楼主略有差别。正如你说的,在一般人眼里是半个高手,和高手比是菜鸟。哎哎,感觉需要有高手带,自己看书做实验也挺多的了,还感觉自学的东西根本做不到深入了解,没有产品的压力,没有出现的大批量问题,就感觉浮于表面。想深入了解理论,又不知道怎么用实验来证明。比如环路相位余量什么的,只知道振荡了才处理,算的时候都没有直观感觉。

网友AI(2014-01-10):
做了两年多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自己做过电源,都是抄的电源。也没有画过4层PCB,做电路都是抄的。只是单片机软件多了一点点,根楼主比起来,惭愧啊

网友AJ:
楼主一定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友

网友AK(2014-09-16):
感觉很厉害了;:handshake

网友AL(2015-06-14):
楼主真是高手,我学历太低比不了,进来只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