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ncpy问题

楼主(2012-07-20):
NCP, ST, sd
char a[20]="aaaaaa";
char b[]="asd";
strncpy(a,b,6);
cout<<a;

请问为什么结果是asdasd,而不是出错。。。。。

网友A:
栈的生长方向是从大到小,如果copy-write 的时候,会影响buffer中的内容,产生了覆盖

网友B:
无论如何,a当中结果都应该是asd\0aa\0\0\0\0...
所以cout << a;结果应该是asd

网友C:
在执行复制之前,你看一下a[]、b[]所在的内存块的数据,就清楚了。
    开发软件,不能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