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t文件操作问题

楼主(2012-07-20):
在二进制文件中,可以用read函数将文件中的内容读取到一个类对象中,例如二进制文件存储的是通讯录,可以讲每个联系人年的信息存储到类对象中,但是在txt文件中,是否能使用能用类似的方法做呢?特别是当数据存在txt文件中,为了方便阅读,都具有一定的格式,数据之间有较多的空格,每个联系人的信息自成一行。有什么办法读取txt文件中的数据到类对象中?

网友A:
只要有固定格式就可以了,先用readline读取一行获得一个人的信息,然后按照格式解析出每个成员,并通过类型转换赋值给类的成员变量即可。

网友B:
那么每个联系人的各个信息,你必须定下长度才可以,而且各个信息里面不能有空格,你在按大小读取字符数,读取赋值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我觉得楼主这个问题用二进制的方式是一个更好一点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