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难倒我了

楼主(2012-07-20):
三极管已知基极电压7V  反射极5V  集电极6V  请问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NPN型,

网友A:
应该是处于损坏状态吧,嘿嘿

网友B:
不对吧,怎么基极电压比集电极还高出1V ,而集电极又比发射级高出1V,神马三极管?

网友C:
可能是达林顿管饱和了

网友D:
带阻三极管吧?

网友E:
变成2个二极管了的状态。

网友F:
这就难倒啦?
普通的单NPN不可能出现此类情况。
可能是带阻三极管、复合管。

网友G:
不是饱和状态吗?

网友H(2013-01-19):
如果它能工作那必然是饱和状态,但我想知道这是个什么管?

网友I:
饱和状态吧?但是电压太不正常的@@@@

网友J:
我猜~~~~正常工作着了

网友K:
NPN三极管有可能坏了

网友L:
果断饱和状态

网友M:
是带阻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