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pwm 调试大概是个什么现象

楼主(2012-07-20):
pid调节pwm   调试大概是个什么现象

网友A:
闭环  开环?

网友B:
最后还得到能量守恒这里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闭环的

楼主:
总结的真好  能在详细说的话 感激不尽啊
    3# 程序金左手

网友B:
5楼:
总结的真好  能在详细说的话 感激不尽啊
    3# 程序金左手
。、就说温度控制中的PID吧,你要控制你的温度在某设定点,理想状态就是,你PID最后输出的量,恰好等于你控制点温度要散发点的热量,,如果你输出的量高于你散发的热量,温度就会偏高于设定点,如果输出量偏低,则反之,,然后这个控制过程,主要看你的比例,积分。微分各参数的全理性,如果比例过大,,感觉像是控制敏感迅速,其实是会出现大幅度的振荡,积会是对偏差量的一个累积过程,,且以来消除掉敏感的比例,,使控制过程超于慢慢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