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在菜单中乱了

楼主(2012-07-21):
我的菜单需要设置的是:

1,输入密码,如果正确则进入菜单设置。

2,顶层菜单有8项

      a,查看AD内码

      b, 设置小数点位数

      c, 设置显示分度值

      d, 设置零点跟踪值

      e, 设置清零开关的打开或关闭

      f, 超重报警值

      g, 各个通道打开与否

      h,各个通道的系数设置

       i, 回复出厂设置与否

a,b,c,d,e,f没有二级菜单。

g,h有2级菜单。在h中,首先进来,然后再按上,左 键,选择通道,选择好后,按设置,进入该通道的系数设置。我的程序就是在这里有点乱了。正常情况下,是设置完一个通道后按设置保存了,同时他也退出。再选择下一个通道来设置。我的现象是有时候设置完一个通道的参数后,按设置键反不会去,或者返回了,在按键要去下一个通道,他不是先到那个通道,而是直接就到那个通道调整参数的状态。这种情况不是固定的有时候出现的通道不一样,我原来是把按键扫描放在主循环中的,在二级菜单中在需要的地方在此调用一下按键扫描,延时一段时间。整个菜单的结构是对的,能运行。当我把按键写在定时器的中断中(20ms)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如果不写在中断中的话,在综合的是后,主循环中有菜单部分,还有模拟数据处理的部分,在调用总重计算的时候,导致按键不灵敏。写在中断中按键比较灵敏,但是导致我的菜单部分乱了,这个按键怎么处理才好啊,请大家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