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9536XL需要外部存储器吗?

楼主(2012-07-21):
查了XA9536XL数据手册,没有找到编程数据的加载是从哪里来的。
请教GSM及各位了。

*
*
在编程方式上,
1)CPLD主要是基于EEPROM或FLASH存储器编程
2)CPLD保密性好,FPGA保密性差。
*
没有说EEPROM或FLASH是在芯片本身里面的,还是外挂的。
*
*找到的GSM帖子: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展历史上来讲,CPLD一般是指采用乘积相结构的基于EEPROM的器件,所以具有非挥发的,不需要外部配置ROM,具有保密性和有限次编程次数(根据不同的结构,从100次到1万次不等)等特点,适合用在胶合逻辑(glue logic,如DSP芯片外围的译码逻辑),IO扩展,IO电平转换,FPGA芯片配置等应用场合
*
“CPLD一般是”,没有说绝对是“不需要外部ROM”
*

Excellent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 10,000 program/erase cycles endurance rating
- 20 year data retention

In-System Programming Controller及Programmable AND-Array
是否说明是芯片内部ROM?
*
*
*GSM,能否提供点CPLD的JTAG资料啊?已经解决了。
*
*
*
以前没有用过CPLD,小白菜一个啦!

网友A:
CPLD呀,没有外部存储的

网友B:
不需要外部存储器
JTAG口直接下载

网友C:
CPLD不需要外部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