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PIC芯片选型:DC-AC逆变器!

楼主(2012-07-21):
最近要做一个DC-AC逆变器,准备先用PIC的单片机来做,后期再用DSP控制。

要求:1、具有高速的PWM,越高越好,位数10位以上
2、PWM具有互补及死区控制
3、AD采集,最好差分的
4、价格不太重视
5、最好有DEMO例程

网友A:
DSPIC的33、30或24系列的就可以了

楼主:
DSPIC的33、30或24系列的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具体芯片,24 33我这边都有用,但是没有合适的!!

网友B:
30f5015,6010,3010,都可以的,具体看你用的IO要求

楼主:
30f5015,6010,3010,都可以的,具体看你用的IO要求
引用 网友B:

IO 不用太多

网友C:
自己对这DSPIC的选型表直接选很麻烦吗?

在官网对着在线选型表选择就是了。。。

网友D:
1、具有高速的PWM,越高越好,位数10位以上
这个是个矛盾啊,你到底要多高的频率,现在dsPIC33EP系列的运算速度可以高达70M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