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中断和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你用定时器中断了吗?

楼主:
我在定时器中断里放了一个LED,每次中断都会过去取反一次,LED闪烁,一开始LED正常闪烁,外中断一触发,LED就不闪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用的这款STC15F104E,是A版,这个中断系统有问题,不要进入中断系统,用溢出标志查询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