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51使用注意事项-缥缈九哥整理

楼主(2012-07-21):
1,JET51的6个脚一定要与CPU的JTAG口接上,分别是VCC GND TDO TMS TDI TCK缺一不可,注意不能用TXD,RXD的ISP模式;
2,JET51要能通过JTAG灵活控制着CPU,也就是这TDO TMS TDI TCK上的外设要是对CPU高阻弱输入,或者干脆是CPU的输出,严禁锁死电平;
3,JET51的驱动一定要正确安装到电脑上,WIN7要管理员权限装,某些克隆阉割版本的XP的USB驱动可能有问题不可用;
4,JET51如果正确连接到电脑,上面的绿灯会亮,这时可以用ISP51升级固件是否成功来测试PC端连接是否正常;
5,JET51的JTAG口的74LVC4245抗不了多高电压,没有其它保护措施,比较容易损坏,请带电插拨或者目标板有强电高压浪涌干扰的调试时需要注意;
6,JET51与目标板连接的VCC上不要有大于220UF的电解电容,另外要正确配置JET51的供电模式,外供电时要注意上电次序;
7,JET51的10针排线与常规的不同,有左右错位的情况,请认真用万用表检查信号次序,别想当然的接,不讨论排线,排线有多种压法;
8,JET51的接口为面对读者,缺口向左时,左上角是VCC,右下角是GND,右边从上到下是TCK TDI TMS TDO GND;
9,JET51的JTAG目前只针对单一的CPU,我没有测试菊花链级联模式,这种连接方式不做评论;
10,JET51如果通信不成功,请用扫描模式自动扫描上电参数,再不行把CPU与JET51只连接6根线,其余任何脚都不接来测试硬件连接及软件环境;
11,其余不会有什么情况,除非CPU或者JET51接口给强电烧坏了,请从有没有成功过或者换个器件,换个JET51是否成功测试来判断。

缥缈九哥  整理

找了好多地方,终于找到这个接口序列了。

楼主:
今天又处理 了一个客户的JET51,还是接线的问题。接得一塌糊涂。开始可能是左右反了,接不行,后来 又换上下反了,也接不成功 。然后泄气了。把板子,把JET51全发给我弄了。特别注意,双排线的。中颖的是左右反了。而不是上下反了。
焊好后。用万用表短路蜂鸣档,测试一下GND,VCC的次序,是否与JET51的输出口一致。再上电测试。切记。。

网友A:
连JTAG信号顺序都搞不清楚的,还能开发产品吗?
LZ真热心!

网友B:
:handshake 感谢LZ为人民服务。

楼主:
JET51的接线不对的客户,遇到最多,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问他们有没有认真检查,还口口声声的说一根根量了,保证没有任何问题。最后都是给我一查就有问题的。一重新拆了焊了就好了的。

网友C:
呵呵,反的是低级错误,楼主真热心。:handshake

楼主:
对于一个新用的产品,及相对于一个技术老手,很少有人愿意认真的去看手册及核对接线的。通常都是怀疑别人多于怀疑自己。

楼主:
又遇到一个客户,死活说他接线没有问题。说PRO-06就是个垃圾。根本不是人用的。说NEC的工具非常好用。

楼主(2012-08-26):
寄过来了,一看,40针的线是接错的。中颖的40根线压的是上下反的。

网友D:
请教两个问题:
一、目标板上有电源给MCU供电的情况,JTAG的VCC是否可以不接?
二、仿真调试时,ICE是一直占用了TDO TMS TDI TCK,还是和MCU的正常功能分时复用的?比如79F166A,这四个脚用作LCD的segment时,仿真调试时LCD的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E:
辛苦九哥了。。做了这么详细的介绍。

楼主(2012-12-10):
再次顶起。遇到有一个JET51是74LVC4245给烧糊了的。换了就好了。
我当时还是怀疑他是接线错了。一直要他再次认真检查接线。哈哈。最后无招,寄给我后才处理,我一看4245上都突起一块了。也不知道那哥们
怎么烧的。按说应该有糊味,有异响了。就是不告诉我。估计是担心我收取维修费用。

网友F:
所以JET51改为6pin单列排线多好
用户排板也方便,和PIC的ICD3一样

网友F:
我自己作了一个转换头

网友G:
九哥,我使用sh79f6431学习板,自己编了一个数码管计时的小程序,下载后,需要去掉JET51才能有正确效果,连上JET51后,数码管无显示,不知何故,望指点!

楼主:
JTAG口有没有用于显示什么的?仿真时JTAG口的IO不能用是应该的。某些功能也不能用的。

楼主(2013-06-12):
我发现挂上了JET51,程序也有不正常的情况 。所以,仿真永远是仿而不真。有时要脱机 试试的。

网友(2013-08-21):
马上就要用到SH99F01,九哥的总结很有用,顶起

网友H(2015-08-01):
我的JET51A 连接电脑被识别成一个 USB存储设备,相当于 U盘是什么问题,不安装JET51驱动 红绿灯都是亮的,安装了驱动没有什么左右,手动安装,提示不包含有关硬件信息

网友I(2017-09-13):
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的现象和你一样。@badb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