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问题求解

楼主:
12864液晶的RST接VCC是怎么回事,RST不是低电平有效吗,直接接Vcc一直都是高电平了,那我怎么复位液晶啊,该怎么初始化液晶啊,菜鸟求解!!

网友A(2012-07-21):
你如果需要复位,可以利用软件复位,先将屏幕清掉,然后将所有寄存器赋初值就可以了,12864是有清屏指令的

楼主:
一般12864的17脚是复位脚,接VCC是高电平,如何用软件复位,直接赋0给17脚吗,那我怎么定义这个引脚呢?

楼主:
我知道了,RST接VCC一直都是高电平,复位是低电平有效,所以不用管这个引脚了,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A:
对,软件复位时不需要这个复位引脚的,

网友B:
理想的连接,最好是将12864的RST引脚接到MCU的一个管脚,在程序进入12864初始化之前先让RST拉低20-50MS后拉高(复位)。如果将12864的RST引脚直接接VCC也能正常工作,但存在一个问题:目标板一直供电的情况下,一旦MCU单独复位就会出现12864白屏。因为12864进入初始化之前需要进行复位操作。

网友C:
6楼正解.

网友D:
有的12864内部带有复位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