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实践中的FPGA高层建模

楼主(2012-07-21):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项目应用中,如果使用FPGA的话,就一般会使用verilog hdl。
好多初学者都会简单的点一个流水灯、响一个蜂鸣器、驱动一个马达,,,,等等。
但是当上升到具体项目的时候,比如说如下的项目:

通过脚踏开关控制马达,同时LED显示马达转速,并通过串口送到上位机
.....
等等

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是将好多简单的模块整合在一起,让它们谐协一致的工作。
但是这些模块间的时序该如何设计呢?

我想这就涉及到了FPGA的高层架构或都说是高层建模的问题。

我学FPGA也是很短的时间,单独整一个小模块没有问题。verilog比较熟练,但是当上升到工程层面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整合了。

请二姨家的大牛出来给大伙讲讲,有什么好的思想可以应用。

请大家顶起来!

楼主:
猴哥在吗?请出山!

网友A:
我来啦。有什么问题要问?

网友A:
整合模块?这个没有经验啊。写代码需要一些经验~

楼主: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整合模块,现在单独一个小模块很好写,测试起来也很方便,但是如何将N个小模块整合成一个大模块,一个工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同感,不过为了加快速度,还是使用模块拼凑。先挨个调试熟练,可任意更改参数,然后就是组装了,各个模块的衔接如果为数据流的话fifo比较好用,如果是控制的话那就加内部控制信号吧。俺也摸索中。

网友C:
由顶向下,根据需求分模块
规划好模块间的接口
然后再实现各个模块的功能

网友A: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整合模块,现在单独一个小模块很好写,测试起来也很方便,但是如何将N个小模块整合成一个大模块,一个工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用,但是我个人喜欢用ActiveH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