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E8805和AMS1117 3.3困惑

楼主(2012-07-21):
系统STM32 MCU,后端线路输出330MW的正负半周的波。幅值21V,频率大概4HZ
     8805 600MA输出 1117 1A输出,功率上1117有优势。用起来8805让后端的输入更加稳定,在启动后1117让波形有6V的电压DROP,而8805看起来表现很好。
    不知道这两个IC还有什么区别。波形图等会补上。

网友A:
这种LDO,你觉得那个好用就用那个,没必要纠结吧,

网友B:
AME一级代理,,优势供应AME8805,, 有需要可以联系QQ:904382120 TEL:13556874455

楼主:
可能是供电不足的原因,其实两者差异不是很大。今天做新板子了,电源部分优化了。再观察中

楼主:
电源优化后没什么差异,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