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库ACIM部分,是否一定要在有感模式下啊

楼主(2012-07-21):
电机库ACIM部分,是否一定要在有感模式下啊?无感怎么处理啊,看不到源代码一点办法都没有,ST是否能提供源代码?花钱?还是什么协议?

楼主:
掉下去了,顶下,关心你的同学也顶下啊

网友A:
无感情况下,要利用反电势进行速度和电角度观测。以下是ST的DEMO

楼主:
谢谢,实际使用一般频率能到多少?
正在DSP和STM32之间犹豫

楼主:
“利用反电势进行速度和电角度观测”---有没可行的硬件电路啊

网友A:
DSP和STM32都可以用,这个观测主要软件算法

楼主:
谢谢。
再问下,普通变频的最简单的V/F转换,是否是不带这个测速反馈的环节?

网友B(2012-09-01):
无感情况下,要利用反电势进行速度和电角度观测。以下是ST的DEMO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是有感的

网友C:
ST 的STM32 FOC库,ACIM 是只能在有感下运行。
如果用V /F,用STM32自己做一个无感的不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