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程序走向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大家好:
    我用PIC(c语言)写了个程序,需要判断AD值后进入循环,等待用户按钮,按钮按下后,需要程序重新复位(包含所有寄存器).

    我现在的方法,把按钮接到复位端,这样的弊端是,单片机经常要复位,想用软件的方法实现,请问有办法吗?

网友A:
把狗打开,不喂,死循环等着就可以了。

楼主:
把狗打开,就自己复位了.我需要的是,用户按按钮之后再复位.复位要受用户的控制.

网友A:
那你按了按钮再开狗不就OK了?

网友B:
一般的MCU都留有软件中断,SWI,你写它的中断程序,在里面修改PC的指针即可。

网友A:
一般的MCU都留有软件中断,SWI,你写它的中断程序,在里面修改PC的指针即可。
引用 网友B:

“复位”两个字不仅仅代表把PC指针放到首部,还代表将有初始值的寄存器初始化,而且不是所有单片机都有软中断的。

网友C:
来接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有点明白了,可以用按钮开狗吗?开狗有专门的指令没?

我用的是16f877a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f877A有软中断吗?
用PICC编译,如何加入汇编?看视频学了一个在C18中插入汇编的方法,可是用在PIcc中,编译时报错,请指点,谢谢!:handshake

网友A:
开狗是寄存器操作,不是指令,与按键无关。PIC16没有软中断。

网友D:
开狗进入复位前判断一次按键,没有按键就不复位,有按键就执行复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