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到轨运放问题

楼主:
用的轨到轨运放 OPA4340(四运放)做电压跟随器,输入方波接近0V时,比如0V-4V,输出会产生振铃,如下图。当输入的方波向上偏移80mV时,即0.08V-4.08V,输出正常,没有振铃,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12-07-21):
一般轨道鬼接近极限时,N或P只有一个工作,另个歇息,其偏执电流极小,导致节点阻抗变高,稳定性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2楼的回答
再问一下,这个问题不能从运放本身解决吗?在输出加个低通滤波能行吧?

网友B:
输出有接负载,没接接个
反馈电阻并个100P电容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做电压跟随器的

网友C:
反馈电阻并一个电容,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现象。一般选择22pF的电容吧,试试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