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添加不了unisims库

楼主(2012-07-21):
今天装上modelsim
Simprim_ver与Xilinxcorelib_ver都成功添加了

但是Unisims库就是添加不了;
下面是添加Unisims库时的截图: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为什么前两个都没有问题,偏偏这个库就不行

楼主:
我是用下面的方法才添加的

为modelsim生成3个库。
首先,介绍一下这三个库。
Simprim_ver:用于布局布线后的仿真。
Unisim_ver :如果要做综合后的仿真,还要编译这个库。
Xilinxcorelib_ver:如果设计中调用了CoreGen产生的核,则还需要编译这个库。
我们要为modelsim生成的是标准库。所谓的标准库就是modelsim运行后,会自动加载的库。
第一步:在modelsim环境下,新建工程,工程的路径与你想把库存储的路径一致。

第二步:新建库,库名起作simprim_ver。我们首先就是要建的就是这个库。

第三步:在modelsim的命令栏上,打下如下命令:
           vlog -work simprim_ver C:/Xilinx_12.4/12.4/ISE_DS/ISE/verilog/src/simprims/*.v
其中的d:/Xilinx是我的Xilinx的安装路径,你把这个改成你的就行了。以下凡是要根据自己系统环境改变的内容,我都会用绿色标出,并加一个下划线。编译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工程文件夹下出现了一个simprim文件夹,里面又有很多个文件夹。这些就是我们要的库了。
第四步:按照上面的方法,编译另外两个库。所需要键入的命令分别如下:
        vlog -work unisim_ver C:/Xilinx_12.4/12.4/ISE_DS/ISE/verilog/src/unisims/*.v
        vlog -work xilinxcorelib_ver C:/Xilinx_12.4/12.4/ISE_DS/ISE/verilog/src/XilinxCoreLib/*.v

楼主:
路径是我自己电脑中库对应的路径

楼主:
感谢大家,我刚才又找到一个文档 纯手动编译的,不用输入指令来编译了  。

楼主:
明明手动编译了,点击unisim_ver  展开还是空的。。。。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已经被编译进去了,这个没有显示不影响我的仿真

网友A:
使用这种方法

楼主:
en 猴哥我去看了

网友B:
来见识猴哥的强大了

网友A:
请结帖,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