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在pc上使用一会就没有了

楼主(2012-07-21):
量产时候,有的cy7c63813-sxc的usb在pc上使用一会就没有了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做了个项目,里面用到cy7c63813-sxc,枚举后,操作后,偶尔设备管理器里面的usb设备就没有了,很奇怪

网友B:
cy7c63813-sxc没有reset引脚啊

网友C:
是不是抗静电不行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貌似743没有问题,813问题就有?

网友E:
CY7C63813-SXC 类似LZ的问题,等待答案

网友F:
是驱动的原因吗?

网友G:
请问抗静电是怎么回事,小弟都不清楚哎

网友H:
有些问题就是这么奇怪,搞得人好闹心

网友I:
顶楼上的,说到人心里了。

网友J(2014-12-10):
楼主现在的问题后面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