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服务器与远程监控

楼主(2012-07-21):
我的设备只有485接口,如果利用串口服务器(485转以太网),如何让设备与远程的PC建立有效连接并实施监控。请问我还需要添加哪些软硬件资源,或如何操作?现在脑子里暂时没有清晰的概念。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楼主的介绍。
设备的485接口,  串口服务器(485转以太网), 以太网, 远程的PC,就已经具备了实施监控的必备硬件。但是软件却不容易。最关键点:串口服务器如何起到这个好的桥梁作用。

网友B:
1、先打通硬件通路,保证硬件通信没有问题。
2、在软件上做手段
  你的485接口肯定能响应一些命令,485转网络只不过是一个协议转换器而已,只要你知道具体的协议就可以了。在你的远程PC机编写测试软件,发指令到你的设备,它必定返回一些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监控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的设备有温度监控,正常范围为-40~+175摄氏度,但是如果返回的数据不在这个范围内,那么你的软件就要报警了。

网友C:
串口服务器充当 TCP server  指定IP 和访问端口,
远程通过TCP建立连接……

网友D:
没准是modbus协议,走的TCP传输。这要看设备端的协议栈。拿到命令表,编程测试。

楼主:
因为设备就是自己的产品,所以设备的通讯协议是已知的。如果将串口服务器的以太网直接接到PC的网线接口的话。那么我现在需要在PC上具体做哪些设置、或安装什么软件?因为我对网络这块不太熟,所以很希望高手们能给些具体的意见。谢谢了

网友C:
看你需求了,
有下面两种方式可选
1、串口服务器充当TCP client,PC充当TCP server
     在串口服务器端指定好要连接的server的IP和端口,PC端建立server
2、串口服务器充当TCP server,PC充当TCP client
     在串口服务器端指定好IP和可被访问的端口,PC端建立TCP连接
如果不想自己写PC上的程序,就去down一个网口调试工具,先感性的认识一下

楼主:
我的设备暂不支持TCP/IP协议(只有自定义的MODBUS协议),也能向LS所说的那样做吗?

网友C:
8# 福州观沧海 你LZ贴上的 485转以太网  是啥意思
你以太网跑的啥协议……
485你跑modbus,以太网跑啥?

楼主:
以太网这边不知道应该跑什么协议,可以也是MODBUS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485转以太网的模块看成是透明的,你原来是什么协议就是什么协议,也不用关心TCP、IP之类的协议。
可以用虚拟串口方式,在电脑端将网口模拟成串口,这样,你的设备就相当于与电脑串口通讯,你的设备发什么数据,虚拟串口就接收到什么数据,反过来虚拟串口发什么数据,你的设备就接收到什么数据。

楼主:
请问楼上,如果用虚拟串口方式将网口模拟成串口。需要电脑安装什么软件,还有设备管理器应如何配置?另外,这样的话就不能利用因特网监控设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