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怎样快速判断端口电平

楼主(2012-07-21):
为了在同一相位检测正弦波信号(大约500Khz)的幅度,假设过零比较电路的输出接在PA8口。我需要在 PA8 下降沿开始,定时若干 ns 后开启 AD 转换。程序如下:
     ...............
     DisableAllInterrupt( );                      // 关掉所有中断
     while( GPIOA->IDR & GPIO_Pin_8 ); // 等待下降沿
     for( i = 0; i < DELAY_CONST;i++ );  // 延时若干 ns
     StartAD1( );                                    // 开启 AD 转换
     ..............

担心 while( GPIOA->IDR & GPIO_Pin_8 ) 每次执行时间会不一样。假设用中断,中断响应的误差会比以上指令执行误差小么?还有更优越的方法么?
请不吝指教。

网友A:
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中断,在中断里面计数计算!

网友B:
还有个更好的办法,用定时器捕捉,由于边沿的时间被保存到定时器的寄存器里了,不用担心中断延迟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