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输入端干扰很大。是PCB布局,走线带来的干扰码?

楼主:
要用到高速AD,不能用FPGA,抄的***网上一个方案。ADS830E+IDT7204。
画了块板,现在测试可以用。就是AD采到的数据不太准。用示波器直接观察AD输入端信号。干扰很大。电源去耦是做了的。上网查了查,怀疑是布局,走线的问题。

PCB布局:

网友A(2012-07-21):
从AD输入端倒着查回去,首先确定信号输入的噪声有多大,然后看模拟电路。没有一个好的模拟电路,ADC难以测到满意的结果。再就是接地,这个也会带来很大的噪声。

网友B:
不能用FPGA的原因是什么?成本?

网友C:
问一下接地的问题,这样高速的AD以及信号处理,是不是需要对地全部铺铜,还有电源有事纹波太大,去耦还是有问题,再者,高速信号芯片最好底下不要芯片底下不要走线。容易造成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成本倒不是。。。
就是时间有点紧,上FPGA可能搞不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噢,芯片下面不要走线。。。
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确定输入噪声的幅度。。。
这个信号直接接的信号源。模拟部分也只是一个滤波。。。

网友B:
电源纹波大???
先搞定电源纹波,然后搞定AD的参考电压,
最好分开铺地,模拟部分该单点接地就单点接地,
在片子的手册里应该会有描述吧
没用过这个方案

网友A:
最近也遇到类似情况,多说两句。噪声的幅度用示波器测量,打到us档,200mV,直接读数。

之前以为信号源输出很干净,其实不,也叠加噪声。加上地线引入的噪声,接地点选择不当,都会对模拟电路带来致命的影响。极端的情况,如果输入的运放参数不合理,噪声会引起震荡。

输入电路建议加个AD620之类的放大器,这个对降噪十分明显,后边是滤波。滤波根据实际信号的形态来选取,比如频率,幅度等,而不是任何信号源的输出都通吃。模拟电路都是针对具体输入信号的,没法通吃的。

还有就是电源本身,开关电源纹波在100mV到300mV,换成线性电源,纹波要<50mV。老外的仪器上,5v,15v,-15v,用了三块线性电源,而不是一个开关电源三路输出。国内连这样的成品线性电源都很难买到了,除非自己搭。

有人说,模拟电路最终解决的就是纹波、噪声之类的干扰问题。仔细想想,有道理,至少你不能忽略它。

网友A:
即便是开关电源,如果内部用MOS管的,纹波就大,用三极管的,纹波就小。可能目前用MOS管是趋势吧,反正我的开关电源就是MOS的。这方面我是外行,可能说的不对。

如果打到10us档,信号线上有10us左右的震荡,这应该是来自开关电源。

PCB上能干的事情不多,模拟电路放在板子边缘直接进放大器;给信号线包个地,当成差分线处理;再就是信号线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地。别的还有什么,想不起来了。

建议找个有经验的模拟工程师,实际给他看一下,让他给出出主意。那些用软件滤波的招儿,都是把这些噪声消灭的差不多了,再去采取的,锦上添花。即便你软件水平再高,也不要试图绕过模拟电路,噪声绝对应该在电路上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受教了。。。
问了个前辈。在AD的前级加了个跟随,貌似干扰小了,直接用示波器看AD的输入还是很光滑的。。。
学生党,木有人带啊。有问题只能来坛子里问问。。。

网友D(2013-02-20):
做个隔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