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低电平时控制12v驱动电压 高手进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2-07-21):
out12v输出后需要驱动12v 500ma的负载,但是电压没要求非常精确一定要12v 就是电流一定要能达到。 我单片机是低电平时有效12v输出,单片机高电平12v不输出。 请问这样做有问题吗?我按照这个参数去调试,实际上呢输出只有6v左右,但是我把r3摘掉不要,输出电压正常,但是8050驱动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击穿。

网友A:
这个电路虽然逻辑上完成电平的变换关系,但8050 导通是的驱动不足,功耗太大导致过热损坏。
要得到好的效果,将 8050 改为8550(当然CE 要调过来)。R3 不要。
不过这样改后逻辑关系反了,所以 CON 前面还需要个三极管反相(比如90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单片机要高电平才有效了,是不? 但是我这个要低电平有效

楼主:
我回去试试看哈。星期一再弄,弄好了给你评分,第一次加入这个论坛

网友B:
去掉R3,输出电压不少于10V,电流0.5A时R1至少缩小10倍,BJT改为D882

网友C:
Q5换成PNP三极管,Q6接成共基
或者Q5换成PNP三极管,再加一个NPN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