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内置Flash

楼主(2012-07-21):
大家好,我现在用Zigbee射频芯片SOC,型号为CC2530,内置256KB的Flash.请问下这个Flash是属于nor flash吗?

网友A:
Nand Flash一般以块为单位进行读写,没有线性地址。
Nor Flash一般都带有线性地址,根据地址线进行相应的读写。

网友A:
你看看手册它的地址是否为线性的。

网友B:
LZ看看手册,它的flash 是分块的……
bank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