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IC充电LED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上次发了个关于TP4056的问题,因为没加散热PAD导致IC工作不正常,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56963-1-1.html

    现在我用USB充电,将充电电阻设置成10K,也就是充电电流最大就120MA,电池充到4.15V了,充电灯还没切换,充电指示灯还亮....是不是因为充电电流太小了,IC检测不了120MA/10这样小的电流,所以充满指示灯不亮.....

网友A:
电池电压到4.15V,估计充电电流应该还没有低到12mA,换用SGM4056吧,有个引脚可以设置充满关断电流,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