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I2C程序不知为何不出结果

楼主:
学习FPGA,最近练习I2C通信,觉得写的代码没问题,不知为何老是有问题。看我下面的图。通道1为SCL,通道2为SDA.我设置的是按下一个键为写入AT24C02一个地址中一个数据。我已经分析了写入的时序,先写器件地址信息(1010000),得到AT240C一个应答信号。我觉的得到了应答信号了(SDA为低电平,SCL为高电平,如图中第九个SCL时钟所示)。可是就是程序不往下执行。我既然写入了器件地址信息,下一步该写入存储地址信息,最后写入存储数据信息。可是不知为什么停在那里。下面有我的代码。TXT不让上传,传了个RAR的。

新建 文本文档 (2).rar

网友A(2012-07-21):
FPGA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用的是CPLD(EPM240)芯片

网友B:
波形不正确。
建议首先看一下I2C标准。
在I2C开始前和结束后,SDA,SCL应该都是高阻态。
在你的第九个SCLK上升沿之前,你的I2C master应该首先释放SDA为高阻态,来获得I2C slaver的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