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6713EMIF无法写FLASH???

楼主(2012-07-21):
最近调一块6713的DSP板子,EMIF死活无法写FLASH,板子是自己设计的,硬件没有问题。FLASH型号:AM29LV800D,CE1片选FLASH
配置如下:
        EMIF_GBLCTL = 0x00003030;
       EMIF_CECTL1 = 0x02208812;
        base_addr[0x555<<1] = 0xAA;
        base_addr[0x2aa<<1] = 0x55;
        base_addr[0x555<<1] = 0xA0;
Wr_addr[0x00] = wr_data;
无法读取ID号,用示波器看总线读写信号波形如下:

其中,绿色为CE1,红色为AOE
每次写周期里面AOE信号多了一个脉冲
怎么回事????
想了几天想不明白,求助啊!
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啊?自己顶一个

后来发现,多了一个脉冲是由于地址位宽导致的,对于16位异步Flash,地址应该用unsigned short型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是写不了。。。。

网友A:
怎么保证硬件没问题?兄弟。先检查硬件。如果不怕暴露,贴原理图,得EMIF部分看看。共同分析分析?

网友B(2012-08-29):
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C(2013-01-12):
我也在学6713诶,可惜刚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