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S有linux版本吗?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2012-07-21):
想使用DM36X,但发现开发环境是fedora,要安装CCS 问题是我下到的CCS都是winodws版本.请问有linux版的CCS吗?哪里有得下或怎么可以得到?谢谢

网友A:
已经测试过。测试环境:
合众达SEED-XDS560V2仿真器
TI CCS5.1.1
Ubuntu10.04,把CCS安装在这个linux下。
自制DM6467T板卡,两片6467T,一片XC5VLX50T,采集1024X1024 90帧CameraLink相机图像,1280X1024 60帧VGA显示,千兆网和串口

在stop 模式下通过JTAG口,非常方便地调试linux的驱动,内核暂时没有调试过,可以单步,断点等,与一般的CCS工程差不多。我主要跟踪调试了VPIF部份,完成 了采集与显示的驱动部份,整个流程看得很清楚,采集90帧,不丢帧,发现并解决了很多隐患。
在run 模式下,通过网口与串口调试应用程序,非常方便,这个不用仿真器,在CCS5.1下直接调试,也可以用gdb或在直接在Eclipse下用也可以。CCS5.1即使没有正版的序列号,也可以在这种模式下工作,它的正版只控制JTAG模式。如果没有序列号,就没法通过JTAG口连接板子,还是比较合理 的。
也可以混合调试。同时调试内核驱动与应用程序。可以从应用程序的一个地方直接跟踪动驱动里面。
H。264编码部份,用h264fhdvenc替换了原来的h264enc,原来这个编码效率低,并不支持1280X1024或1024X1024的分辨率,仅支持720P及以下。在1280X1024分辨率下,可以编码50帧左右。码流500k到2M左右,运动敏感。这部份调试,只要codec engine open后,应用程序就无法再断点或单步了。

网友B:
engine打开之后,就可以使用v2仿真器的trace功能来调试了

网友C:
网上有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