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率算法问题

楼主(2012-07-21):
假设最后的结果 0 代表失败 1代表成功

每一次计算只有一个结果。

现在我指定一个机率,例如 60%。也就是有60%的机率成功。

根据这个几率值来得出最后的结果(0或者1)

请教如何实现这个算法呢?怎样实现才能使这个概率算法更真实更准确?

网友A:
有现成的函数的,都是伪随机数,和种子选法有关

网友B:
1.种子变化越频繁越好,比如用毫秒和秒效果很不一样
2.牺牲效率多次调用多次随机后更好,算法的叠加

网友C:
没太看明白LZ要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