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转化问题

楼主(2012-07-21):
定义程序段如下:
typedef struct _Position{
int x;
int y;
}Position;
int test(void *p){
Position pos;

pos.x = (Position)p.x;
pso.y = (Position)p.y;

}
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请教,关于指针的强制类型转换应该如何更改

网友A:
多使用圆括号来表示操作符结合优先级
虽说我的风格已经偏向于过度使用,不过起码用不着担心编译器弄错我的意思

网友B:
p要转化成指向Position类型的指针,所以应该是:
pos.x = ((Position *)p)->x;
pos.y = ((Position *)p)->y;

网友C:
LS的方法可行

网友D:
楼主首先要分清楚类型

网友E:
pos.x 是int型,(Position)p.x强制转换成了struct _Position,pos.x=(Position)p.x 的等号两边数据类型不一致,所以编译会出错。

网友E:
(Position)p.x似乎也写错了吧,应该是(Position)(*p).x 或者 (Position)p->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