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处理问题

楼主(2012-07-21):
(无正文)

网友A:
多用assert
不用try catch

网友B:
assert是调试或者找bug时候才用,只有debug版,assert才有效。

网友C:
assert只是debug的时候有用,所以try多少还是应该有点好处的

网友D:
assert调试的时候用用还是可以的。
程序中用try捕捉异常,有时是必须的.

网友E:
多用assert
不用try catch
引用 网友A:

经验之谈

网友F:
C++ primer这本书的最好一章有详细的论述,LZ可以去翻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