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支持msp430不,给哥个教程吧

楼主(2012-07-22):
指导下哥怎么使用。

网友A:
必然支持,去百度一下ccs的使用

网友B:
YY哥,果断换IAR吧

网友C:
推荐IAR啊,我最先也比较钟情于ccs,但是几轮调试下来,还是IAR好,因为我发现在有关于软件延时的程序当中,有时候会出现问题,它不是编译报问题,而是直接下载试板出问题,相同的程序用IAR编译完全ok,而且IAR编译下载速度较CCS快,再者,网上关于IAR的教程相对于CCS要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啊,是ccs3.3的版本额,应该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接着学dsp

网友B:
回复 楼主:
YY哥,你什么时候怎么变得这么刻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直都很刻苦的说:$

网友D:
要下载最新版本的,3.3不支持的,要不就IAR。

网友E:
CCS还是好用的

网友F:
CCS3.3不支持msp430,请到官网下载最新的CCS5.2,能够使用16KB的限制版。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最新的5.x版本也支持DSP。

楼主:
嗯下了ccs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