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电流采样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7-22):
在那边看到的一个充电器电流采样图,表示不解,多谢解答:
附图的current_2送入ADC,但是偏偏连一个电阻到Vref参考电压,即将采样放大后的电压和Vref电压叠加,那样的话,current_2的变化率缩小了一半,即分辨率也缩小了一半,这与我们对ADC的要求是反其道而行之啊,到底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对软件滤波更好处理?谢谢!

网友A:
将输出与VREF相加后平均,ADC得到的电压如果大于VREF说明是运放输出大于VREF,
估计软件以这个判断执行不同的动作,或是如楼主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