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 新手求救 STC12C5A60S2 AD扫描程序

楼主(2012-07-2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8432000L
#define BAUD 96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sfr     ADC_CONTR    =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      =0xBD;
//ADC hight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LOW2     =0xBE;
//ADC low 2-bit rusult register
sfr     P1ASF        =0x9D;  //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H 0x60       //90  clocks

void InitUart();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Delay(WORD n);
void InitADC();

BYTE   ch=0;                   //ADC channel NO.

void main()
{

InitUart();                //Init UART,use to show ADC result

InitADC();                 //Init ADC sfr

IE=0xa0;                   //Enable ADC interrupt and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Start A/Dconversion

while(1);
}

/*-------AD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ADC_FLAG;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SendData(ch);              //Show Channel NO.

SendData(ADC_RES);         //Get ADC high 8-bit result and Send to UART

//if you want show 10-bit result,uncomment next line

//SendData(ADC_LOW2);      //Show ADC low 2-bit result

if(++ch>7)ch=0;            //switch to next channel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

/*--------Initial ADC sfr--------*/
void InitADC()
{

P1ASF=0xff;                //Set all P1 as analog input port

ADC_RES=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Delay(2);                  //ADC power-on delay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Initial UART-----------*/

void InitUart()
{

SCON=0x5a;

TMOD=0x20;

TH1=TL1=-(FOSC/12/32/BAUD);

TR1=1;
}

/*-----------------
Send one byte data to PC
Input:dat(UART data)
output:---------*/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TI);

TI=0;

SBUF=dat;

}

/*--------------
Software delay funtion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n--)

{

x=5000;

while(x--);

}
}

#define FOSC 18432000L  是指晶振频率吗?   那后面的L是什么意思啊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这个有啥用啊

网友A:
1、是晶振频率的意思。
2、通过与运算然后将值写入ADC_CONTR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