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一个稳压电路

楼主(2012-07-22):
老师让我选择一款LDO来设计一个8v稳压电源,同时要求其具有短路和反接保护的功能,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呢

网友A:
随便找个满足电压电流的LDO,LDO本身有短路保护,然后LDO输入串个二极管,就有反接保护了

网友B:
你们老师也没有说输出电流要多大?

网友C:
你们老师还没说以下几点:
输入电压要多少?
输出电流要多少?

网友D(2013-05-16):
你们老师要你实现的功能、达到的参数没有具体给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