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小信号放大

楼主(2012-07-22):
交流小信号10mv以内,放大400倍以上,频带宽度10HZ~1MHZ,供电电源5V,各路高手帮帮忙!!!

网友A:
采用两级放大,可以降低对运放GBP的要求,比如可以用SGM8302来做,第一级放大40倍,第二级放大10倍或者更大的放大倍数。

网友B:
用op27吧,它是精密运放,比07及741好多了你用二个,一个增益20为另一个也为20,这样总放大倍数就是400了,想要更大的放大倍数,可以自己把增益调整一下就行。若自激你就在每个运放反相端与输出端之间接一个0.047-0.1uF的消振电容即可稳定工作啦。

网友C:
带宽1M,第一级放大40倍就要40M*10的增益带宽积......

网友D:
再加个1M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
我是新手,能力有限,各路大侠,求电路图。。。

楼主:
我是新手,能力有限,求电路图。。。

网友E:
OP27远没有用NE5532更好。不但GBP比OP27高,而且价格还便宜。

楼主:
我用了两级运算放大,频率低还好,可以正常放大,但是只要频率升到100k就会出现小范围失真,而且放大倍数怎么调都只有200倍,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了两级运算放大,频率低还好,可以正常放大,但是只要频率升到100k就会出现小范围失真,而且放大倍数怎么调都只有200倍,这是为什么?

网友E:
放大倍数怎么调都只有200倍,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器件GBP太低。NE5532、OP27都达不到要求。考虑用OP37算了。

网友F:
op37也不行 他的GBP也就45M~60M
放大2百倍就要用三级(一个op37就11元),你要放大400倍,达不到也不划算,用opa842试试gbp有200M,价格也11元左右

网友A:
记错了型号,SGM8302带宽是100MHz,单级放大40倍是有问题,试试SGM8062, -3dB带宽500MHz,每级放大20倍,足够用了,成本不会超过6元,性价比高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OP37武汉没货,网购来不及了,有别的芯片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