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2-07-22):
这是一个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请高手帮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反馈系数Fui如何计算?还有这个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Auf?

网友A:
这个是个限流电路 如果Re上的压降超过同相端的电位,比较器就翻转,导致MOS管T截止,从而起到限流的目的

楼主:
不是恒流电路么?

网友B:
也可以当恒流电路看待的,如2楼说的,RE压降过高就反转,MOS管T截止,RE没压降,反馈回输入端,比较器从而翻转又变高。MOS管T导通。主要是看电路的中RE的压降是否会一直都高于同相端电位。

网友C(2012-08-27):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运放,本人用324这样子搭过,输出的电流是脉冲三角波。期待高人指点啊!!

网友D:
其实就是要求2.5V/Re = 1A,Re = 2.5Ohm,电功率2.5W,MOSFET上消耗的功率也不小。整个电路的效率成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应该把运放和比较器弄混淆了吧。 这边就是一个恒流源电路嘛。

网友F:
这就是个恒流源嘛

网友G:
反馈系数是Re * gm
闭环电压放大倍数是RL / Re

网友H:
反馈系数=Uf/Io=Re
闭环增益=Io/Ui=1/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