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汇编,菜鸟问题

楼主(2012-07-22):
STACK_TOP EQU 0x200020000
    AREA |Header Code|, CODE
    DCD        STACK_TOP
    DCD        Start
    ENTRY

AREA |Header Code|, CODE   意思是这段的段名是Header Code吧,那后面的CODE又是什么意思?
DCD那两行,起什么作用?

网友A:
CODE的含义是告诉汇编器,这一段的属性是RO-CODE。
DCD的两行是生成了两个32bit数据,一般作为RO-DATA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