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中的匹配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2-07-22):
一组656标准信号,12位的图像,行场同步及时钟信号,输入了个编码芯片进行编码,都串接了一个22欧的电阻做匹配,之前因为图像有时读入时会出错,后加大了时钟的串联电阻就OK了。想请教各位改变这个时钟的匹配电阻,是否与PCB的阻抗有关系,或者是加大了RC滤波(此电阻与PCB的分布电容形成的RC),又或者是调整了这个时钟与其它信号的域量。以上只是我的臆想,没有结论,望各位指教。另外这样的信号中,匹配电阻的大小怎么样取值最好?

网友A:
信号在经过PCB上的导线传输时会发生衰减,为了使信号在经过PCB导线传输后其输出还能维持比较好的效果  就要求在信号的接收端连接一个电阻,该电阻的阻值应与PCB上导线的阻值一样:,阻值一般在50-150欧姆的范围内。
    终端电阻的作用:
            1:阻抗匹配,匹配信号源和传输线之间的阻抗,极少反射,避免振荡。
       2:减少噪声,降低辐射,防止过冲。在串联应用情况下,串联的终端电阻和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后级电路的输入电容组成RC滤波器,消弱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防止过冲。
    匹配电阻的最佳值应该是在保证了接收端相应的电压波形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对时间域的信号波形进行傅立叶变换以得到频率域的频谱,观察不同匹配电阻时每个谐波频点上的电流幅度差别,对每一个谐波频率点做进一步分析,当电流幅度降低的最多时,则该电阻为最佳的匹配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wjzx111056。
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错误,在处理这组信号时,时钟信号未与其它信号做等长处理,造成时钟这个信号比其它信号短了591mil,这是一个30M的时钟。是不是加大了电阻就等效了等长处理?而且这个等效电阻的大小应该怎么去计算更准确?另外,我这里没有频谱仪,有不有别的方法或经验去判断选取最佳的匹配电阻值?